HPC 17 开机瞬间烧行管

楼主(2008-06-24):
HPC显示器,开机瞬间烧行管,量过是二次电源升的太高,升到两百多了,拿掉升压管644开机不烧行管,行流也正常。换过行包、升压管、升压电容、逆程电容、等
这问题有人修过吗,行场块是D2511的
显示器

网友:
这种机的二次电源升高,跟反馈取样电压低有大的关系。
查一下高压包出的取样电压的电路,那里有个滤波电容很容易坏,容量减少或没有,得到的取样电压就低,二次电源跟着就升高了,就很容易烧行管。

网友:
如果是1769那机器换升压电容,和高压包旁边散热片围里的一个小电解好像是50V10的,和包10脚连的。我一般直接焊在背面,

网友:
楼上所说的电容就是行脉冲整流的滤波电容.升压反馈控制电压就取自于这个电压.这款显示器的这个电容比较容易出问题.导制冷机升压过高而击穿行管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