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坏了烧坏的主板如何下手?

楼主(2008-06-24):
我维护了一家网吧,因为天热,坏了个电源,没想到主板也给烧了,
主板型号:技嘉:K8VT800,好像这个吧
具体症状,能点亮,诊断卡显示D0,确定,CPU,内存都是好的
BIOS也放了电
那个大大能告诉我怎么下手吗?我头一次修主板
[
]
cpu

网友:
没人知道怎么办吗?晕死

网友:
1.先测一下ATX电源没有没短路的地方
2.上电时,用手触摸一下哪个芯片异常,吹下来先
3.电源芯片也把它换了先
4.再测一下,PCI.AGP.内存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
3.再看南桥的待机电压有没有

网友:
我以前也碰到三个过这种板子,也是一个网吧.当时他只拿了板子过来,情况和你的一样,在我这儿放了好几天我都没有查出问题,期待高手的出现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49519-1-1.html
希望对你有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