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修好两块板跟大家分享一下

楼主(2008-06-24):
1:一块是精英给TCL代工的主板,南桥是SIS936,北桥看不到,拿来时是点不亮。先测量CPU供电,内存供电,AGP供电,南桥待机供电PCI的A14脚这些地方的对地二极体值都正常,然后上假负载上电测量上述各处电压也正常。之后上CPU和内存,上显卡,触发。诊断卡FF,蜂鸣器长鸣。CPU和内存都没正常 工作,从BIOS座拆下BIOS,把引脚擦去氧化层,重新触发,诊断卡跑C6,内存不过,换内存也一样,仔细看内存槽,发现有很多脚倒脚。换槽后,跑码26至85,显示器显示自检至TCL图标。
2:捷波845-AP,不上电,一看跳线帽跳错,换回正常位置。按上面的步骤检修没发现什么异常,触发就是不上电。仔细看板发现北桥和内存槽之间的Q20MOS管表面烧起了个泡,用风枪吹下一量,己经G,D,S三个极都开路了,换上一个MOS管,再上假负载测量上述各点电压均正常,上CPU和内存条和显卡,一触发诊断卡顺利跑码到26,显示器顺利显示。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!!!很实用!!!谢了!

网友:
维修经验很重要...

网友:
管表面烧起了个泡,用风枪吹下一量,己经G,D,S三个极都开路了

这句话说的真经典。。。 一般我见到这样炸开的东西 直接换掉 多干脆

网友:
学习了,LZ也是厉害中人哦~~~~~!

网友:
修好了以后 怎么查查这个管是连在什么电路 这可不好
如果查查 你以后可以修的快

网友:
总结,观察很重要哟~~~

网友:
值得学习~~~比较好的实例~~~

网友(2010-01-14):
精英的板子 BIOS脚氧化是通病吗?

网友:
1# 旗舰电脑 [/b
学习了,

网友:
写得非常清楚明白,谢了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