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992P显示器,不与主机连接有高压,有光栅

楼主(2008-06-24):
明基992P显示器,不与主机连接有高压,有光栅,屏幕上还可以看到“没有信号”提示(不过比较模糊,屏幕白蒙蒙的)
一连上主机,就黑屏,电源批示灯是绿色的,不过会有轻微的闪。这时测量行管的C极只有7V 不连主机是 35V 高压包初级有80V电压。连主机与不连,多一样的。
这个行供电电路与DDD不同,本人水平比较菜,没有接触过高压与行供电分离电路。
我查了一下,网上说,只有大屏幕的CRT显示器,才会用这种形式的电路。
请那们懂这方面的电路的兄弟指点指点小弟吧。谢谢!

网友:
不会吧,发了一天,没有一个兄弟帮帮我呀,可怜呀ING~~~~~~~~~~~~

网友:
高压部分与偏转电路分开设计的显示器.一般要偏转部分正常了.会取一行脉冲送往高压振荡IC,触发高压部分工作.接信号和不接信号线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模式.这两种模式要求的工作条件是不一样的.具体要靠校正电路来实现.具体检修流程.让高压部分不工作.在偏转行管处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.改变不同的分辨率看一下降压是否正常.如正常.检查校正电路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