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21开机就死机在显示IBM画面

楼主(2008-06-24):
T21开机就死在IBM显示画面·····一般跟哪里有大大的关系啊···,师傅们说说看
死机

网友:
拔掉MINIPCI槽的设备看看!

网友:
要是这样的话一般南桥是问题,要不按着南桥开机看看

网友:
系统是好的吗?CPU,内存OK后去掉猫,好像网卡问题也会导致.还有南桥虚焊,3421问题...这些我也没有实践经验,也在学习中.不对的恳请前辈们教教,纠正

网友:
检测下内存和BIOS看看吧

网友:
CPU电源IC 焊一下

网友:
硬盘出问题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,多见SONY机器,大多是外围设备出现问题,可以逐步去掉外围设备试试.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检测不到硬盘或者键盘没插好或者坏掉
还有就是bios或者南桥

网友:
重点检查硬盘,内存,BIOS程序!
南桥有时也能造成这种情况!!!

网友:
重装系统试试!一般是bios问题,可能是bios供电有问题,换块SMOS电池看看!

网友:
换ADP3421,通病

网友:
先把硬盘拆掉看看会不会出现报没有可以引导设备的错误,如果报则硬盘坏,如果没有则重点查看BIOS或者别的外设的问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