紧急求助~!!!!!!!!!!

楼主(2008-06-25):
各位大狭,请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,一块杂牌的865板,IO是W83627HF-AW,是高电平触发的,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,能触发以后再触法就不能马上触发了,排针有5V电压,14脚绿线对地数值无穷大,排针进IO有高低跳变,(IO到南桥,南桥回IO我还没测)电路我还没具体跑,我只能大概的测出这些了,麻烦有经验的大侠帮我看看是咋回事呢,急啊,手上三块板都是这个鸟样~!

网友:
急啊,有人能帮我一下吗?做个沙发在线等!

网友:
14脚到IO的线路怎么不跑?

网友:
我昨天中午的事,那时候忙,没时间跑,只测了这些,现在板又不在手上!

网友:
排针进IO68脚(0V-5V-0V跳变),IO72脚进绿线14脚(5V-0V跳变),IO67脚进SB(3.3V-0-3.3V跳变),SB进IO73脚(0-3.3V跳变),好好测测吧

网友:
嗯,真谢谢你,不过现在板不在我手上,我只知道触发后14脚电压没被拉低,而且14脚对地数值无穷大,正常的应该是600-700的,我就不明白是什么回事,板现在不在我手上,就是搞不了,上面的大哥你有经验凭这几点大概判断出是什么问题吗?谢谢你了!

网友:
14脚电压每次都被拉低,不就修好了吗 ,查IO72脚是否有5V-0V跳变,有就查14脚到IO的线路是否有断路,元件虚焊接触不良损坏等

网友:
老大,我说了很多次了,72脚到14脚绿线一直都没跳变,我今天查清楚了,IO67脚进SB有跳变,SB回IO73脚没跳变,于是从IO73脚跑线路到SB,没发现有开路,IO73脚跟SB是直通的,中间没经过任何元件,这是不是证明了我的SB已经挂了,急啊,希望大家解答一下!~~~~~~

网友:
没人帮我解答一下是不是SB的问题吗?

网友:
SB的待机电压是否正常?如果正常的话可以考虑32.768相关以及清洗和加焊SB.

网友:
楼上的大哥,简直一言惊醒梦中人啊,对,就按你思路去查一下,谢谢你!

网友:
楼上的大哥搞好了吗?讲一下结果撒。

网友:
各位大哥,结果已经出来了,是SB的虚焊所导致的,具体的现象再重复一次,好让各位大哥能加深影响,就是不能时时触发,有时能触发,有时候不能触发,具体要看运气才能触发,板的其他工作条件都正常,经过一个大哥指点后,我把SB用BGA加焊后,结果每次都能触发,上CPU,内存,成功电亮,挂上硬盘顺利进系统不死机,故障已排除!真谢谢所有帮过我的每一个大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