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飞利浦107S57电源启动即保护(已修复)

楼主(2008-06-25):
求助:飞利浦107S57电源启动即保护
飞利浦107S57电源次级输出波动,190V输出由15V慢慢上升到150V后又掉下到15V再慢慢上升......周而复始,测量TEA1507的1脚电压也是1V-10V之间波动,看这现象好像是电源一启动就保护。已经更换TEA1507,7N60,光偶,TL431,次级的滤波电容都无效,断开行输出供电故障一样。将BT169的A极断开故障一样,已经修2天了,请各位帮帮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问题已经解决,是光藕旁边的一个稳压二极管漏电引起的,编号6161,采用代换法发现是它的问题

网友:
查负载没有短路的情况下,对电源部分的外围元件逐一替换下,重点替换电源块反馈二次供电的那几个元件,还有400V的那个大电解也看下

网友:
多谢楼上的帮助,问题已经解决,是光藕旁边的一个稳压二极管漏电引起的,编号6161,采用代换法发现是它的问题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~~真是个学习的好地方~~

网友(2008-08-04):
谢谢。。。经验分享。。。。。

谢谢。。。经验分享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恭喜楼主啊。那准备收多少大洋啊!!

网友:
永远支持提出问题而又回馈结果的人,谢谢

网友:
我的这台显示器也有这个故障,正在研究中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