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(磐英)EP-4BDA533主板不开机

楼主(2008-06-25):
我有两块磐正(磐英)EP-4BDA533主板,是网吧服务器用的,网吧换新机前,用的一直正常,可停机后,却再也开不了机了,跟没通电一样.开机脚PW-ON,一脚有5V,两块都一样.是不是IO W83627HF-AW,坏了.我是新手,按下开关后,W83672第几脚应有相应的跳变?

网友:
首先 测量一下待机电压3.3v 有没有 ,在测量一下的那个83627 61pin  的5v 67 pin ps#out 3.3V 以及72pin 的5v ,还有cmos电池电压 跳线帽 32.678 晶振

网友:
我查了,你说的电压都正常,就是32.768两脚一个是0V,另一个只有0.05V左右.还有一点,我用表测这个0.05V的时候,主板还启动了,只有两次,再也没启动了.

网友:
按照你说 的 状况,直接更换晶振,应该 就 OK  了

网友(2008-08-05):
除了楼上兄弟说的,换晶振连两脚连的谐振电容一并换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