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主板华硕P4S800-X CPU旁的电感 北桥面CPU都发热历害

楼主(2008-06-25):
一主板华硕P4S800-X CPU旁的电感 北桥  CPU都发热历害 且时间久点就会感觉TANG 手了.
此板可以点亮,进入XP系统 经常会重启(开机进系统重启时间不固定),   用假负载测得 核心电压为1.85V  其它的时钟电压和参考电压都会要高那么0.1V

     请问这个可能会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一华硕P4P800 SE 主板问题

一华硕P4P800 SE 主板问题
主板无法点亮,但可以启动.  也就是说CPU风扇动了,且整断卡有跑数,且有一声"嘀",但就是无法显示,整断卡显示0F 20  (四位的PT091).
     且北桥温度高,AGP槽上下处的管子也非常TANG 手.   上假负载时测到核心电压为0.6V

网友:
把燙手的管換了先啊。。。。換玩估計就好了~

网友:
先把发热的场管换了再看吧,如果还发热,量下NB上的各供电点的对地阻值,
如果有短路的,那就可能是NB挂了.嘿嘿,我只知道这些了.GOOD LUCKY !!

网友:
换所有的VCORE原件,包括PWM。

网友:
一华硕P4P800 SE 主板问题

一华硕P4P800 SE 主板问题
主板无法点亮,但可以启动.  也就是说CPU风扇动了,且整断卡有跑数,且有一声"嘀",但就是无法显示,整断卡显示0F 20  (四位的PT091).
     且北桥温度高,AGP槽上下处的管子也非常TANG 手.   上假负载时测到核心电压为0.6V

   那这个又如何处理. 我上个图,请大家帮我注明一下,各测试点和要注意的地方.  谢谢了

   另外怎么在这个板上没有PWM芯片片?上管和下管如何区分?

网友:
另外怎么在这个板上没有PWM芯片?

     答: PWM芯片在12V 四PIN插座右上角ADP3180

网友:
下管直接输出CPU核心电压,应该更换所有的下管试下

网友:
遇到过跑0F的,也是P4P800SE 。  最后是南桥旁边跳线帽被人动了手脚。
不知道你的板被人动过没有。。。

网友:
""上管和下管如何区分?
    答:三个电感之间的那三个黑色见方有三个脚的就是下管,上管在左边那三个.
不知我回答正确否? """
    这个不明白,什么三个电感之间的那个黑色地方有三个脚? 都有三个脚呀.
且上面的图中的板子好像是偷工减料了.

网友:
输出脚到电感的是下管

网友:
我晕,是我表达能力太差了。

网友:
呵呵呵    谢谢"昊天科技 "
结合"昨夜有风 "的"输出脚到电感的是下管"     就明白了.

网友:
把AGP的供电管先换了!!!!!

网友(2008-08-11):
你这个板子怎么没有电源管理芯片,都有,有主也有辅助的都换掉

网友:
D级连着12V或5V的是上管  D级连着输出电感的是下管
还有 它的PWM就在CPU风扇供电插头的上边

网友:
把AGP的供电管换

网友:
电感发热.开机两分钟电感没得摸了都电容和管却正常..我遇到过是这样的情况。后来把478针CPU里滴几滴润滑油,风扇底面抛光,加intel原厂导热膏后跑了24小时没再死过。

网友:
PWM就在CPU风扇供电插头的上边,还有就是D级连着12V或5V的是上管  D级连着输出电感的是下管。不过你可要注意了,有没有核心电压不能完全从那个上面来判断,有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量下那个大储能电感的电压就成。至于别的,你就要多学点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