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正常无显示,须按重起后显示

楼主(2008-06-25):
我这里有一台电脑,电脑开机的时候都正常,测试卡也过了,也有滴的一声,可就是显示器不亮,要按一下重起键后才有显示,就是好象要预热一下才可以,换过显示器,电源,内存,硬盘以及主板上的电源都换过,故障依旧,现可以肯定是主板问题,不知道这种情况一般是主板哪些故障引起的,要怎么解决,有知道的还请指点一下,在这里谢谢各位了。
主板上电容无鼓起等现象,主板是2006年的,MSIV星板。

网友:
你先恢复下默认设置看看
如果不管用的话可以考虑保修
那板子行货的话在保内内

网友:
这台机子是从外省拿回来的,所以在本地应该是没办法保修了
默认值也是恢复过了的,电池都换过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