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710M 不能开机.(已解决,重新做南桥)

楼主(2008-06-25):
DELL710M 不能开机,测试卡为00,在南桥右上角的电容,三极管处用风枪烘烘就能正常开机,但用不了以前,有不能开机,再哄哄,还是能开机.   已经排除虚焊情况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哪位有这台机器的点位图啊.

重新做南桥,试机三天,正常.该机南桥中间有胶,各位拆的时候要注意.

网友:
楼上说的是,是管子性能不良了!!!需要换一个!

网友:
机器换了只南桥,现在貌似正常了。南桥下面不光四个角有红胶,中间也有四处有红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