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怪问题

楼主(2008-06-25):
一个金达380电源,短接绿黑线测各组电压正常,接上主板能触发,但主板不跑码确定是电源问题,由于客人说不修了,没有拆开来看.从没碰过这问题,谁有经验,帮分析下.

网友:
前天刚碰到一个!长城电源,华硕主板,7采红显卡,接上电源主板不起动,测电源正常,用排除法,得到大概原因,"插上显卡主板不供电,换掉显卡,主板代码一下子跳上95,之后出现FF字样,显示正常,叫他换显卡,问题OK,

网友:
多谢回复,哪三组是主要电压是???

网友:
12V 5V 3.3V,测黄,红,橙线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