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MT写模块和模组的问题

楼主(2008-06-25):
有过几次这样的经理
DATA COPY1错误
写入其他[盘的DATA COPY1,反复写都还是错。而且错误的物理地址都一样。也就是说都是一个地方错

但是写入出错的模块后,再检查模块组DATA COPY1  ,却已经正常了

照道理说,模块组是模块的一个集合。即使模块坏了,写入模块组后,至少相应坏了的模块应该好起来,
缺为什么模块组屡写屡错,而且都是同样的地址出错。但一写入模块以后,模块组就也好了

难道不同的硬盘,模块在组中的存放位置不同,也就是说有这不同的[偏移。ST的SA区是如此,但MT好象不是这样的哦

网友:
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, LZ请备份出修好的模块组, 再与写入的模块组比较看看, 是否有不一样之处

网友:
对模组跟模块的关系了解的不是很透彻,
可能是因为U表37有缺陷记录,
才造成写入组有模块刚好写在坏的扇区上.
而且在修MT的时候各模块之间互相引响.
有时在PCI3K中校验是绿色的打开却是0000需要重新写入.

网友:
就是象模块组内容为0
我有几只修死了的6E就是这样

C重建A后,PC3000检查没有发现问题,但是U_LIST始终为0
重新写入U_LIST,手动修改37#.都不能改变U_LIST为0的状态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