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PS2口的联想主板焊一个能用不?

楼主(2008-06-25):
咨询一下各位前辈.这是以前联想1+1所谓因特网电脑的机器上的815的主板(866的U),上面没有PS2口,以前原配是USB的键鼠,我现在想问一下,这个板子加焊一下PS2座是不是就能用PS2键鼠了呢?(上面有PS座的位置)?
电脑

网友:
应该可以的。不过现在用USB的多呀,现在很多主板都不带PS2的了。。。

网友:
可以的 一般有预留空位电路 把几个小元件补上就行 我试过 在810的联想主板上

网友:
可能性不大。 没设计PS/2的电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肯定可以,不过有的要加上电感等零件

网友:
不会吧!还要加元件啊!我不知道都缺什么元件啊!不行一会焊一个上去试试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