盈通9200过热

楼主(2008-06-25):
盈通ATI9200 64M128bit VIVO显卡 开机不亮 经测发现 应该是核心供电的APM3055损坏 经换同类型的3055之后 可以点亮 也能通过3Dmark测试 不过就是那个管非常烫手 估计超100度  后来换了个20N03还是那么热 是卡的设计问题还是有其他问题呢
这个卡是静音版的坏的管位置如图

根据楼下的意见 换了个50N03也加了散热片 还是那么热 估计真的是设计问题 算了 就这样经过数小时的打游戏拷机 没发现异常

网友:
卡能正常用得话。 给这个管子加个散热片,不就可以了吗????

网友:
谢谢楼上你的意见 俺早就试过了 感觉还是那么热 简直可以煎鸡蛋

网友:
一边玩电脑一边剪鸡蛋何乐而不为./
你测下电容正负极有没有鸣叫,不一定是电容短路,可能是焊点连到其它元件有短路,如看到线路是连到GPU里面的.就叫客户用坏了换新的.

网友:
那就从主板上找个功率更大的mos管   小个头的也行  从V星的cpu供电管上拆一个散热片  贴上  用用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意见 感觉不像是管的功率问题 俺见过很多9550 9600 5200等的显卡都是用APM3055来供电的 应该功率够了吧 如果真的没其他方法的话 也试换个50N03的试试

网友:
我觉应该是正常的,建议用温度表测试一下,可能没有你想像的那么高温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