很奇怪的现象

楼主(2008-06-25):
我帮客户弄一台PC机~有点老了P3结构的板子~开机开不起来 !

   开机后诊断卡显示---- 关掉电源取下内存后再开机诊断卡显示了一组数字~具体什么数字我忘了~关掉电源再插上内存开机这样就开起来了 ~想请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?

网友:
内存我用橡皮擦狂擦也没用 插上去也一样不显示~只有按照上面的步骤操作一次才能开机

网友:
可能 是你的内存一开始就没有接触好 导致CPU没有正常工作吧

网友:
我内存拔下来重插了好多次都不行 ~只有拔下来然后开机 再关机再插上内存才可以显示

网友:
换一条内存试一下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