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17寸液晶满屏灰色横竖条,能修吗?

楼主(2008-06-25):
一台Lg的17寸LCD,型号是LB700G-RL,用的是LG飞利浦的LM170E01(A5)的屏,屏幕只有灰色的横竖带状条,换了驱动板点屏故障依旧,屏的供电跌至4.5V左右,LVDS接口电路SN0209033PZP-1已加焊过了,故障如故,LPL1330又查不到资料,请大侠分析一下,谢谢了undefined

网友:
屏线换了么? 先排除屏线的问题

网友:
用新的屏线试的,可以肯定是屏的问题

网友:
应该是 屏电路上 有问题了   多为那个信号转换IC

网友:
拔掉屏线电压升至5V,是SN0209033PZP-1这个LVDS的IC有问题吗,苦于查不到相关的资料

网友:
VGL电压为1.28V,应该为负电压的,明显不对。因没有LPL1330的资料和配件,维修陷入困境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SN0209033PZP-1这个LVDS的IC
这个很容易买到
不过比较贵而已

网友:
现在我也在修和你差不多的故障
有时候能正常使用几个小时
有时候满屏幕跳动
不知道是不是SN0209033PZP-1这个LVDS的IC不稳定

网友:
上个图,大家看看是不是SN0209033PZP-1的问题,用摄像头拍的,不是太清楚

网友:
是SN0209033PZP-1这个LVDS的IC有问题吗?
回答:是!!!

网友:
是SN0209033PZP-1这个LVDS的IC有问题吗?
回答:不是..........。
    根本不懂屏电路原理,乱弹琴

网友:
那麻烦楼主不吝赐教一二,让我等菜鸟也长长眼

网友:
是屏的电路有问题,不好修,我也有一张这种屏现在当配件!

网友:
我有个这个经历哈,换了驱动板刷了很多程序都是这样的,后来把屏电路的芯片加焊后新版还是不行,结果正准备放弃的时候,换回原来的一套板子,哈哈,你猜猜?好了~~~~~~~~~~~~~修了一个礼拜,算是运气+耐心=成功!

网友:
郁闷,和我接的显示器差不多,换了驱动板也是花的,最后把原来的换上去就好了~~~

网友:
楼主的屏还是卖给我吧,我回收这样的屏。。 QQ:377740934

网友(2008-08-19):
此故障首先排除10v,-5v,然后是u01,再者u401,这种12ms的屏很少cog出故障,白屏查电压转换,灰屏查u401,花屏查u01,本人的一个显示上半部分故障的正在等碎屏维修。

网友(2008-09-26):
我换了块新的SN0209033PZP-1,还是以前的故障,屏电压还是跌到4.5V左右。可以肯定是屏背板的供电出问题了。老康维修说的对,就是没有配件换,算了,只能当垃圾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