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TE2100不触发怎么修!!

楼主(2008-06-25):
东芝TE2100不触发怎么修!!开机开关上没电压!它是连接在块芯片M306K7F8LRP的一个脚上!但芯片有5伏电呀!换了它还是不行~!因为没这块芯PDF不知道是不是那个脚供电的!请教
芯片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板和主板的接触不良的问题!你按一下托手板鼠标右那块试试!在拆开重新插下电源板!

网友:
不行呀!开关脚没电呀!不能触发

网友:
我查了开机开关上是没有电压的,触点接触时对地的。就是电源板和主板的连接座那有虚焊的脚,开机电路没有导通,我试过多次了,反复插拔电源板有时就能开机,但稍一晃动就死机!我正在找电源板的电路图,好寻找触发脚对症下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