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0不能触发求助!

楼主(2008-06-25):
T40不能触发,没有3.3v 5V, MAX1631有16V, 已更换过1631 TB62501F,请高手们指点!

网友:
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,换了TB6还是不行。没有思路了.........

网友:
上个T40的1632截图看看。。。。

网友:
上传个IBM T40图供参照

IBM T40.pdf

网友:
PMH4换过没有????

网友:
不要遇到什么问i题就狂换没3V5V在保证1632其他正常条见下你还要把待机电路搞清楚换换IBM或H4不行你就要找出待机的电阻或二极管来看看怎么样

网友:
你查没查过桥是不是短路了?..

网友:
有时7,28脚有电压但偏底如1点伏,也是不会有3V5V的.但这种情况我不知是东芝保护呢还是后级短路造成的...

网友:
查一下1632外围的电容电阻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公会公告

哎不知道怎么说啊
你干嘛不去查前端保护隔离电路啦
查第一颗和第二颗MOS管是否工作啊
还查他们旁边的电容电阻电感啊 是否短路啊
要是前端保护隔离电路没有的话说明这不关MAX1631的事 啊
再说你要查MAX1631

也先要查22脚是否有啊
还有它前面的那颗保险前面的是否坏

再查23脚和21脚 啊

网友:
先检查好相关工作条件正常情况下再换芯片!

网友:
T4*待机电压包括的东西很多!
当电源插入时,有16V进入为DOCK-PWR16,通过保险F2转化为DOCK-PWR16_F,IBM主板在设计的时候,它的自我保护的能力是非常强的,过流及过压都会导致保险烧断,从而保护主板上的其它芯片不被烧坏。DOCK-PWR16_F电压为前段16V电压,而VINT16是后段的16V电压,它是供给所有电源芯片(包括MAX1631,MAX1845,ADP3205)的供电电压,它的产生是由TB6250来控制的。DOCK-PWR16_F由D10转化成VREGINT16后给TB6250供电使其工作,产生VCC3VSW以及来控制Q34和Q36产生VINT16。VCC3VSW给PMH4供电,VINT16给MAX1631,MAX1845供电,下来在PMH4控制下MAX1631产生+3.3V,+5V,+12V, MAX1845产生+1.8V,另外一组MAX1845在VCC5M的控制下产生+1.2V.
1:供电电压VINT16供给 MAX1631的22脚,
   2:控制电压有2个
            a.由PMH4控制的VCC5M_ON控制MAX1631的7脚和28脚
             b.反馈的温度保护控制信号控制MAX1631的23脚,它由CPU及温度控制芯片时时监控,任何一个有反常就会关掉MAX1631,从而达到自我保护的功效. 如图五和六
有以上的工作条件后,其它零件没问题的话,那3个电压就产生了.

网友:
先看看VCC3SW有没有啊。

网友:
多谢各位的意见,已更换了南桥,正常!

网友:
先测开机插口的10脚有没有3.3V,再测 H8有没有低电压脉冲.

网友:
郁闷有图下不了啊,我有经验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