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60G修复过程,

楼主(2008-06-25):
15快收的坏盘,因为是我老婆收的,她其实什么都不懂,就买下了,连什么问题都没问清楚!
        买来看了一下硬盘,发现缺少一个跳线,这样肯定不认了,装好跳线接上PCI3K,选择好后进入发现可以直接认盘,不禁大喜,做了一下SA测试,发现有几个坏模块,找到一个好固件,直接回写了一下,修复好两个模块,WTR0,1,2,这三个模块估计是没有的,写入也是黄色没有校验,然后装系统进入测试一下午也没有问题,靠,这也太简单了吧,等会我就出门办些事情,回来再看傻眼了,竟然重启了,还提示找不到系统,
      我在接上3K发现这次连盘也不认了,我拆开电路板,用酒精把容易接触不良的地方擦了一边,又用烙铁把那些焊点加焊一次,在接上3K又认盘了,看来综合分析除了哪几个模块出问题以外已经修复,现在应该是电路板有接触不良的地方,以为万事大吉了,接上主机,复制了一个“穿越火线”玩了一个小时,发现总是停顿,并且磁头总是擦擦响,然后就蓝屏了,
        综合以上因素分析认盘的时候进系统可以玩很长时间,有时候开一天也没有问题,但是经常会出现不认盘的情况,于是我重点还是看电路板,我那烙铁在IDE接口那排针上仔细焊了一次,又用镊子划了一遍,这时候发现问题了,原来IDE接口的那些针和焊盘居然有三根是脱落的,这就造成接触不良的,其中一根针就是RST的复位,由于那些针脚和焊盘脱落在焊起来有点困难,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办法重新给他补上焊盘,我用的是几个细铜丝在针上焊一个点,在顺着焊盘找发现在IDE接口下有一排小针眼根这些针脚是相连的,用刀子把针眼刮净,用焊锡补上和那些细铜丝连起来这样也凑合能用了,至此修复完毕,开机一天,玩“穿越火线”也没有问题了

附图太模糊了!

网友:
照相机不是很好凑合看吧

网友:
谢谢!!!不过图片很不清楚!!!

网友A:
IBM的硬盘线路板在电源插口这边很难弄的

我手头上有个自己用的IBM 80G硬盘,是12V的线断掉了。想整个弄掉,从别的硬盘弄根好上去,死活搞不上去。

网友:
学习了啊,谢谢楼主的分享啊

网友:
其实折腾半天,恐怕最后的发现才是毛病的所在,其他都是由此而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IBM的硬盘线路板在电源插口这边很难弄的

我手头上有个自己用的IBM 80G硬盘,是12V的线断掉了。想整个弄掉,从别的硬盘弄根好上去,死活搞不上去。

如果针没有掉可以从针的中间穿一根铜丝过去,那个针是空心的。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。

网友:
这样也行,,,

网友:
这盘修还是要卖的吧?

网友(2008-08-07):
好方法哦!!!!!!!!!!

网友:
这个真的不错,赚到了,呵呵

网友:
顶级视频 支持  怎么不太清除啊

网友(2008-09-16):
楼主好厉害,教教我们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