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8pe800开机走C1到26。可以显示,偶尔断电如何维修?

楼主(2008-06-25):
IO换过,其他测试点正常。
有没有同行遇见过同类故障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是不是哪里虚焊了~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:
我猛压南北桥,还是一样。都不知道怎么修了,我中午吃过饭就一直在搞这片扳子。
累的我脖子都疼。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的换。我也不知道哪里是不是开机一段时间后被软击穿了。

网友:
电源芯片是什么的?换过试试没?

网友:
修好后请给个结果

网友:
CPU散热是否良好

网友:
散热绝对没问题。电源芯片还真没换过,现在板子被我送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了。看看他的技术。 呵呵。回来看过后再说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