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P35-152-11Z9 主板集成显卡点不亮

楼主(2008-06-25):
IBM的主板 P35-152-11Z9 这个主板集成显卡点不亮,而独立的却可以哦。我想用集成的怎么办呀?集成的显卡头我也换过了不好用哦。跑码跑到25而显示器反应有信号过去,但是马上又没有了,哎,愁呢!!集成显卡的1 2 3脚的供电应该是多少呢?先谢谢了。BIOS 北桥 这两个原因不可能吧,如果说北桥我还能相信,但是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析!!!

网友:
北桥解析!!!

请问北桥是如何管理独立显卡与集成显卡的呢?我现在的主板集成显卡跑码25显示器有信号过来,但马上信号消失,当然显示器没有亮哦。但是独立显卡就可以点亮,而且也跑码25!请各位帮忙分析下其中的原因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集成显卡头我也换过了,不好用的!!最好是有图纸哦(当您回答的时候希望你能给个解析,不要直接告诉我北桥或者别的原因)

网友:
跑25是你的DEBUG卡的原因.

北桥侦测到AGP上有显卡,就会设为从AGP槽上的显卡来显示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跑25是你的DEBUG卡的原因,是这个道理!
可是我不插独立显卡时,集成显卡也不亮呀!!!

网友:
搂主你是不是把集成显卡在BIOS中DISABLE掉了?检查下。
另外,北桥坏有很多原因,我们是维修论坛,不是解析论坛,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深究为什么北桥会坏,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坏的东西,把它换了,看看有没有修好。

网友:
先载入BIOS默认值,方便的话也可以刷个BIOS试试,再来考虑集成显卡的问题.或许会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