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已解决)电烙铁焊不下电容

楼主(2008-06-25):
我新买的电烙铁焊电容,温度350度,按照先松香后吸漆的方法焊不下主板上的电容,电容2个角的锡不会化啊,我爸老电工也试过了,你说可能上面涂有另外的物质,
请问各位大大,到底是什么原因?
多填点锡,拿下来了,谢谢各位大大了
[
]
电烙铁

网友:
先在引脚上加锡!!!!!

网友:
说明你的电容够强呀。。。
——会不会有胶水粘住了?

网友:
操作问题,在论坛里搜搜,我的方法(好象是看了张先生的贴子学的),如果电容个脚无法焊溶,加点助焊膏,再加锡,然后一边一边的焊,不用吸锡枪

网友:
你可以先用风枪~~和烙铁一起用,我也有这样的时候~

网友:
你的烙铁会不会有问题啊,我这里一把936出故障了要开到顶才够温度,350根本温度不够.

网友:
如果焊不下电容,应该说是电烙铁的功率还不够吧,尤其是CPU旁边的电容比较难取下
我通常是先给电容2个引脚加点锡,然后对其中一只脚加热,然后后面热风枪跟上,稍久一点,都可以取下来的

网友:
烙铁多少瓦?我用60W的很轻松能取下来

网友:
可以用850风枪吹下来,再不行就用做BGA的风枪吹下来

网友:
请问楼主烙铁头是什么样的,C 型的比较好使。尖头的不好使。

网友:
首先烙铁的功率不能太小,最好先在电容的脚的焊点上放点助焊济这锡就很容易空了,在用吸锡器一吸就OK。在不行的就用热风枪吹这方法就是费点时间,不过这种最不伤板同时焊点也很美观整洁哦。。

网友:
我和6楼的兄弟做法一样。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:电烙铁是点热源,而主板是“面散热器”,只用电烙铁焊就如同一只胳膊与一条大腿的对抗,不行!那就两只胳膊(先风枪+再烙铁)对一条大腿好了。

网友:
主要还是功率不够。

网友:
我也有同感,第一次下主板上的电容时,我用的是60W的烙铁,不知道要加焊锡,最后还是用烙铁头一边加热一边硬顶了出来.

网友:
焊个电容都这么难啊。。哈哈其实我也是一样的。。不管是吹还是用铬铁。感觉都不容易。。多练习下吧。总会找到原因的。

网友:
烙铁的质量问题了,我在国外买的最便宜的10元的尖头烙铁,没什么焊不下来,也是国产的,但是做工非常好。

网友:
快工的还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