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士通笔记本液晶屏颜色全变,而且屏幕灰白

楼主(2008-06-25):
屏是LTM14C421F,

各位看看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引起的,是屏IC(TOSHIBA NRP45-0014)吗?屏线有重插过了

谢谢各位师傅了

网友:
出现 这种问题
1  屏线有问题 (氧化或者是断线)
2   驱动板程序不对(如换GM2621的板子后 如果原来是跳1024X768的分辨率是正常的  要是跳到800X600 就会出现上述情况
3屏IC出现这种问题的几率不大(几乎为零)

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水平有限暂时总结了这几条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的回复,只是因为是笔记本。找不到驱动板,LVDS编码由显卡来完成的,也不太清楚是不是显卡出了问题。

网友:
是屏有问题,可以修!

网友(2008-11-07):
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?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。

网友(2009-01-04):
多谢楼上的兄弟,我来学习学习

网友:
楼主,我为啥负有重26,我没有用迅雷呀! :'( :'( :'(

网友:
屏问题,修过,看上去像屏缺一色

网友:
我的联想LXM-L15Ch好像也是这样,不会修

网友:
我有一个戴尔的液晶屏也是这样的,确定是屏的问题,不知道怎么修,肯定不是屏主芯片坏,我换过NT7168F还是一样的问题,屏是5V供电正常,开始为缺色,我把可调电阻调了一下刚通电正常,过一会就这样灰蒙蒙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