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本本跑不过2C2E

楼主(2008-06-25):
求助,东芝本本915的桥,ATIX600 显卡。拿来时客户说北桥被做过,没做好。测北桥背面电容短路。重做后不短了,可以上电跑2C2E,应该是不过显卡吧。。。试过 取下内存不过1128,插上后就跑2C2E。后来洗洗接口,加焊显卡供电芯片,不知怎么又过了,进系统,一切正常。以为好了,谁知今天来又是不过2C2E。。。插上显卡和不插都是2C2E,此显卡是独立插板的。带散热管的那种。
       我测过显卡背后的电容电压为1。08V,不知是否正常?己加焊过显卡,还是不行。。。请朋友们指点下,如果是你们,一般又该如何下手维修呢?

网友:
晕了,跟显卡没有关系,和供电新片也没有关系....
问题出现在你的显卡板插座上,就是和主板连接的接口,你加旱就可以了,但是要小心点..因为这种借口不容易焊...

网友:
,谢谢马哥的指点!那接口我焊过,不知是否焊工不行呢,明天再试试...

网友:
请楼主检查内存旁边的排阻。。
2C:RAM failure on address line xxxx*
2E:RAM failure on data bits xxxx* or low byte or memory

网友:
少打一个字,是检查主板内存槽旁边的排阻。

网友:
放了两天了,今天拿来弄,上电跑1128,应该没认到内存,仔细加焊内存槽,用干净的天那水洗了两次,上电又跑2C2E,不过了。。。又来了。。。不管那么多,先加焊槽再说,很仔细地加了上下插槽,用天那水洗过,又用风枪吹干,再洗,干后上电,唉,竟然亮机了,拷机正常。
      看来还是那位马兄言中了。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