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插什么内存都检测错误

楼主(2008-06-25):
有一块技嘉848的主板,原来是会自动重启,先是清了灰尘、加硅脂,还是不行,后来重装系统,用GHOST版的GHOST过程中没问题,但到开始安装时就有时死机,有时出错,就算过得,也进不了系统。装安装版到复制文件时会提示复制不了,但回车后一样可以过,复制完重启后也是进不了系统。后来用RST测了一下内存,两个内存槽都是报内存错,换其他正常的内存也是一样报错。各位大大,帮看看下是什么问题啊,不会是北桥吧

网友:
1、上次也遇到同样现象 上任何内存都报错  后找一片好的技嘉板测内存  用RST 找不到内存   今后决定不用这种板测了
2、故障都报错  后查北桥1.5V供电脚只有五十多欧 比较同样板明显小的多 故定北桥坏   放弃

网友:
不一定的,有的板子用RST测试是有报错的情况发生.你这种问题先确定下分区的问题,最好全盘分区格式化后安装一次看看,不行就手工板安装.在不好就刷下BIOS手工安装看看 北桥坏的情况比较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