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校
商城

楼主(2008-06-25):
该板原本是客户插反内存造成内存供电管9916烧,槽也烧了,换后供电正常,但诊断卡显示EA,把那个烧坏的内存槽去了还是一样,刷过BIOS,无效,还需要插什么,请问内存的vtt电压在哪里可以测到,槽附近没有排阻的
主板诊断卡

网友:
EA肯定还报警的,内存不过,慢慢查,我技术也一般般

网友:
槽附近没有排阴吗?没见过,是不是取槽时掉了?VTT?内存的电压测量点好找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