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这是什么型号

楼主(2008-06-25):
问一下这是什么型号,那里买的到,可以用什么代替吗,
是中华屏上面,的屏的型号是CTAA150XG09。

网友:
一般发现是屏上问题,很少有修的。因为这上面的芯片都买不到。找一下旧屏上有没有

网友:
只能从找旧的屏上找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