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索尼CDP-E200故障,求助

楼主(2008-06-25):
一台索尼CDP-E200显示器,开机,电源灯亮,屏幕有图像,但不到10秒出现断电,有继电器的哒哒声。在主电源180V处接一60W灯泡,输出电压185V,TEA1504的第6、7脚12.3V 稳定10秒后断电。断电后6、7脚电压为9V,有时候反复启动。电源部分有“嘶嘶”的声音,主电源无输出时可以听到轻微的哒哒声,该怎样检修?谢谢

网友:
对进口显示器来说.这种情况高压包坏的可能性较大.

网友:
谢谢版主的指点

网友:
我上次修了一台与楼主的一样故障,换了高压包后就好了!

网友:
由于手头上没有合适的高压包更换,只好死马当活马医,更换光藕和TL431后,开机有图像显示,亮度有点不稳定,有细细横向暗纹,大约几分钟后,显示器重启,如此反复,故障出现时电源部分有“嘶嘶”响

网友:
亮度有点不稳定,有细细横向暗纹 ,故障出现时电源部分有“嘶嘶”响。。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很明显是包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