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3000的845主板RES灯长亮

楼主(2008-06-25):
845主板,插上测试卡RES灯常亮,南桥烫手,是不是南桥坏了!

如果没有坏应该怎么查找故障点~

网友:
你有万用表吗?测了什么数据?
如果没有做什么检测数据的话怎么帮你啊?
如果自己不具备维修条件请送修!

网友:
万用表有,因为不懂得主板,所以不知道测试点在哪里!
谢谢版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