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3000

楼主(2008-06-25):
大家有没人遇到插上触摸板就不家电的啊讨论下是怎么回事
触摸板

网友:
拆开看是不是短路了 或进水腐蚀了

网友:
大家有没人遇到插上触摸板就不家电的
ASUS的N多

网友:
一般这种现象是短路造成的!!!!重点检查触摸板

网友:
HP的我就遇到过,量借口阻值都是正常的,我烤了一下南桥就好了

网友:
触摸板哟短路吧量一下看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相关电路短路所造成的

网友:
是个圾垃

网友:
咱们是维修的那要是不垃圾你修什么去啊还不饿死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