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主板短路

楼主(2008-06-25):
一块板杂牌的,一通电,风扇转一下没了,没有电源IC,我取了所有上管,可以通电,但场管都是好的,
只上一个上管也是短路,请教思路,还有就是电感对地阻值只有60多, 不正常
它的上管G极的12V电压是电源10脚通过一个直插的芯片过来的

网友:
检测一下电容,有没有短路的

网友:
电感60欧应该也是属于正常的
还有"
电源10脚通过一个直插的芯片过来"是什么芯片

网友A:
电感60正常吗,但我测的好板,没有一块低过100的,
这个芯片是:V246A
                     KA7500B
一个16脚的直插的芯片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应当是没有的,因为我已经把电容全部取下了

网友:
有些板如果把CPU供电处的电容全取掉以后上电,就会立即端电
把电容全补上试试

网友:
它不是把电容取了断电,它是把所有的上管取了就正常通电,焊上上管,哪怕是一个,它都断电保护(在上电容和去掉电容的情况下都是如此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感60正常吗,但我测的好板,没有一块低过100的,
这个芯片是:V246A
                     KA7500B
一个16脚的直插的芯片

这个IC不是用在电源里面的

网友:
没说它是电源里面的,是说
G极的12V是电源10脚通过它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