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88DF偏色

楼主(2008-06-25):
三星788DF偏色,测三枪电压50V应该正常,VGA线也没问题,前后级视放IC的供电也都正常,RGB的三个耦合电容也换过,无效果,请同行帮咱分析!

网友:
RGB三种颜色都有,但不管怎么调还是偏绿色

网友:
用三星工装调试。可以解决。

网友:
我有数据,换上就好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能否将数据传我?

网友:
轻微的偏色.如果没在三星工装,可以在三基色通道上加电位器进行调节.

网友:
长风版主此机是很严重的偏色.我用三星工装工具调了但还是偏色,今天上午将数据也换了,还是偏色,刚才将LM2470也换过还是偏色,但测三枪的电压都正常,没招了

网友:
晕哦,你用东西打一下尾板是否有变化嘛,是否是虚焊.我觉得你不要把问题想的复杂了,如果尾板上没有问题了,你就换个信号线,有可能会好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太幼稚撒,这些常识谁都会想到的,还要你提醒吗!

网友:
是呀。预放块IC容易坏的 。
你测预放块IC出来到LM2470的三枪的电压正常不?

网友:
是啊。换预放可能好了呢,试试看

网友:
不好意思.冒昧问一下什么是三星工装工具?我培训的时候老师提都没有提过呀.

网友:
很多显示器有工厂模式,三星没有。
如:调整三枪增益时一些显示器可以进工厂模式调。三星只能使用专用设备和软件调整。

网友:
三星,LG都需要有专用的工装调整。

网友:
果然是预放块IC-LM1236坏了,换了颜色就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