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心电压偏低

楼主(2008-06-25):
今天接到一个主板·V星845PE主板·触发不了 后来一测核心供电上管 短路 心里一美···所有上下管都更换了 可以触发了 但是发现上管S级输出只有1.0V电压 ···请问接下来怎么搞?

网友:
那它的控制极呢,有没有异常的
应该是控制偏低了
若有,电源芯片换过

网友:
控制级电压1.75左右  另外一个是1.65左右···单上管 双下管··

网友:
把电源芯片换了先,
还有滤波电容

网友:
好的先把电容解决了 再来···

网友:
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测的此数据?是负载还是U?多大的U?
接下来考虑电源IC,IO吧~

网友:
在负载上测试的······

网友:
找不到电源IC啊 晕···V星845PE  MS-6580的电源IC是哪个啊 ···

网友:
上U吧,C4 2.0的看下!
很多板上负载都只有0.98V的电压!

网友:
发现大问题了···上了U 结果又没复位了 奶奶的 这个鬼板

网友:
上U后有电压吗?什么U?

网友:
CY2.4 上CPU从哪里看电压呢?
而且我发现CUP核心供电处 电解电容 有的是1500UF/16 有的是2200/6.3 ··让我都换成2200/6.3的 结果供电从1.0成了0.5了····

网友:
上U后电压是多少??

网友:
上U后电压从哪里看呢 ???????????????????

网友:
不是看
是量!!!

测量电感处

网友:
上了CPU也是0.5左右啊 刚才还1.0 越修越不顶事了 55555
可以把周围的1500UF/16V的电解电容 都换成2200UF/6.3的吗???
AGP无复位电压 IDE复位电压也非常低···
后来又上U测试 结果发现电压又变成1.5左右正常了 可是一会就又成了0.5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 就是电解电容不良吧?

网友:
检查一下U座是否虚焊\

网友:
汗 失败·····最后发现是一个上管虚汗了 我用手摸一下复位和 电压就正常了··关电后用手碰了下···还摇晃呢····基本功不扎实啊
谢谢斑竹们了···实在不好意思
现在已经OK 只是焊接的难看 哈哈

网友:
呵呵~~~~自己找到问题就好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