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262隔离电路那个0.015的电阻,输出只有7V

楼主(2008-06-25):
0.015的那个电阻本应该输出是19V,现在只有7V,查它的D极电压正常,后发现G极电压不正常,达到了18.9V,本应该是7.3左右的控制电压,随着他的控制电路跑着PD8正极电压为19V,负极电压本应该3.3V,然而变成了0.52V,请问那位大位提供下思路,我切图上来.             这是隔离电路,请高手不吝赐教!万分感谢!

网友:
怎么没人啊,,,,,,,,,急啊!!!!!!!!!!!!!!

网友:
俺也不懂

网友(2008-08-03):
你断开那个0.015的电阻看输出多少V,如果还升不起来,那就是保护隔离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应该就是这个管子本身坏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