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北桥的待机电压如何测量

楼主(2008-06-25):
通电后南北桥都能得到相应的待机电压,那么因为他们都是bga封装的,我怎么才能查到他们各自的待机电压呢
附上图一份,另外该图上的上下管是那一个呢

网友:
南桥旁边一般都有一个黑色的电感,此处一般是3.3V待机电压.

网友:
测量南北桥周围的小电容!!!
一般电容是起到供电滤波作用的!!!

网友:
在待机时,5VSB、3.3VSB只进入I/O和SB,不进入NB。SB的待机测量可通过PCI A14或附近1117、1084等原件测量到。

此版CPU通过5V转化供电,D极与+5V相连的MOS管即为上管。

网友:
楼上说得很清楚了,脚对着CPU的就是上管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