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000 不插键盘自动跳键

楼主(2008-06-25):
华硕M2000 不插键盘自动跳键

网友:
应该是I/O坏了,换一个试试看!

网友:
看主板的键控芯片是否有进水腐蚀 更换一下试试  还有接口电容漏电  或通向芯片的线路不良

网友:
接口电容漏电好像会造成这种现象

网友:
换M38857看看,此IC带程序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