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21E 0175 报错,求密码芯片及编程器设备破解

楼主(2008-06-25):
A21E 开机报0175错,已用解密狗,试过无效,现求购密码芯片或编程器设备来破解,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或留个联系电话,谢谢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,解密狗是可以的,还有ADP3421坏了也会这样。

网友:
留个地址电话,我给你免费发块写好资料的芯片过去,不过邮费你自己出。QQ:38677835

网友:
ghh

0175报错需要密码换密码芯片吗
还说是A21的机子
不知道0175报错啊
一般只要解密狗那个0175报错程序
输入22位序列号
就可以解掉啦
还有比较特需的是硬件问题啊
但也只要换ADP3421芯片再用解密狗解掉就OK啦

网友:
是哪位老师教你换密码芯片?

网友:
0175是主板报错.不是密码.一般是掉电引起的.3421有问题造成机子使用中掉电而出现的报错.所以你得先换3421或连3410 一起换再用解密狗解

网友:
同意以上看法,不要轻易的动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