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8-06-25):
本人杂牌845PE主板,查各大共电正常。放内存时跑C0---26不断重启。
但不放内存时就跑C1后FF当住了。
不懂大家有什么好方法
重启

网友:
首先保证内存相关的所有条件满足
查IO时钟是否正常
换IO

网友:
谢版主,我找到相同的病例了,明天试下就懂了

网友:
前面忘了发了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1735-1-12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