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幅拉不开苹果机器

楼主(2008-06-26):
我的一台显示器是MAC苹果的,开始因为一个螺丝掉进去导致行短路后,引起行管C3998 跟J309损坏,换上后发现行幅拉不开就变成垂直一条线了,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,从那下手查啊

网友:
一条亮线是场块的问题

一条亮线是场块的问题 ,你看看是不是和场边接的有个多少J的电容有问题,我们这遇到过好多这样的问题,你看看,

网友:
呵呵 昨天二次降压管没焊,今天刚焊上去又挂了,郁闷死了

网友:
昨天 把降压管忘焊了,就出现行幅拉不开 就变成垂直一条线,今天检查的时候,重新焊上发现啪的一声 管子又坏了,又回到保护状态,看来还是什么地方有短路啊,脱开降压管又不保护,搞了3天了这机器 实在是拿它没办法,这机器是MAC苹果的,第一次搞这样的机器,头都大了,请大家知道的指点下啊。

网友:
降压管都不上,肯定是一条亮线,上去马上就烧,肯定是电压大了嘛,你查一下那条线路,有一根电阻有没有问题.你上的管是功率够不够哦,找个好点的.应该可以修好

网友:
断开行管.在行管C极处接一灯泡作为假负载.先把降压修正常了再去上行管.

网友:
2楼的不要混淆别人的概念啊  人家说的是垂直一条亮线怎么你说的是什么场部分有问题啊 场部分有问题应该是水平亮线啊   不要为了转分而骗人啊        就像长风版主说的现把升压修好在说   看是升压照成的还是别的   苹果的机器不了解啊   也没见过啊

网友:
呵呵搞定了,你们见过行管坏也能开机的么,这破机器J306 坏了行管也坏了竟然也开的出来,就是行幅拉不开,变成垂直一条线,问题是装上J306就烧,后来昨天一个下午,进行逐个排查行电路的各个元件,发现J306 的G级给变压器供电的那只脚 有只46K/2W的电阻下有只二级管坏了,因为是装在电阻下的,所以一直没查到。现在换上,装上行管C3998 J499(J306没有了用J499替换的)开机半小时月 切OK了 这机器电路比一般显示器的要烦多了,有时候很容易忽视一点点的小问题。

网友:
你那应该是双行管的。J306,C3998,只负责行扫描。高压由另一个MOS管负责。

网友:
还行吗 给你解决了我这里有苹果机电路图纸 这种机器保护电路很多的 上次客户送来3台苹果机烧c4633和k2487行管高压包坏了 找了一个c5412管代 行工作了 没有关光 后来对换了一下就ok 了 这种机器一般管带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