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940BW问题

楼主(2008-06-26):
三星940BW 开机后显示二三分钟后黑屏,电源指示灯亮,按开关没反应,同教各位是什么问题.谢谢.

网友:
高压板、灯管、电源,逐个排除。

网友:
过几分钟黑屏,   最好上张图片,  因为 高压板和驱动板引起的黑屏还是有区别的,仔细观察

检修 流程

1  高压板
2   MCU  驱动板子
3灯管

网友:
黑屏后,指示灯还亮,按开关没反应.只能系拨电源线.

网友:
驱板的问题比较多(但不能排除高压管).mcu程序..之类.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,换了驱动板,谢谢大家的帮助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