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桥供电管

楼主(2008-06-26):
北桥供电管非常烫,换了大功率的,也没用..换了控制它G的LM324也没用...该怎么修.?

网友:
会不会跟G极相连的小电阻有问题?

网友:
换滤波电容

网友:
测量北桥供电管输出端对地阻值.

网友:
一定是这个管子的一端负载阻值太小了。我看北桥短路的可能性很大。不知道你量了没有

网友:
什么类型的板?排出短路的故障后 查下桥的其他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很多板如GA,ASUS的,NB供电管都是很烫手,板却可以正常使用,
个人分析有2个原因:
1 NB老化
2 设计不足

网友:
测量一个供电管的对地阻值,太低了可能快挂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