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启就关机

楼主(2008-06-26):
一台945主板,只要按机箱面板上的重启钮就关机,而且在DOS状态时,按下热启ALT+CTRL+DELETE也是关机。而关机后再按电源开关钮,不能开机,拔下电源插头,再插上,再按开关钮才能开机。但在WINDOWS窗口中正常程序关机后,再按开机钮,能正常开机。先以为系统有问题,结果重装还是原样。何故?请指点!!!

网友:
是不是U座虚焊了,前几天遇到一个SIS 661FX主板,跑码跑到26自动关机,DOS下热启关机,无法再加电,要么就是电源IC有问题,个人看法

网友:
可拔下电源插座,再开机就能开了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只要重锡一下主板U座的反面的各位针脚就行了吗?

网友:
应该是ATX电影的问题。。换一个就可以了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