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H-P769F2按键失灵弹出警告

楼主(2008-06-26):
一台联想显示器飞利浦代工型号LXH-P769F2按键失灵,按动弹出“警告关闭OSD菜单”字样。
按键换过还不行,是哪里故障如何修啊,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谁有资料啊帮忙发一个

网友:
老兄啊,你太有福气了.我前天考修了一个你这样的,还是给你说一下嘛.不用刷数据.一直按住最右边那个键不放手.坚持个30秒钟,首先保证你的按键是好的哈.这样就可以解开了,如果还解不开,就是你太笨了.没法

网友:
车哥谢谢了。搞定了

网友:
OSD菜单被禁用了,这项功能在很多显示器上都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