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845主板测试卡跑到26就断电,不知怎解决.

楼主(2008-06-26):
我有块技嘉845的主板测试卡跑到26就断电,不知怎解决.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请注意标题。
主板
技嘉

网友:
一般应该是边上的MOS管有隐形损坏,先查AGP的供电管。

网友:
查主板相关电路部分供电是否正常,重点查AGP部分!

网友:
上次修到过同样牌子的同样的故障,开始换了IO,没有用.换了内存供电管也没有用.实测VCORE点对地电阻为20左右,正常的板为40左右,换MOS管,还是老样子,后来换了滤波电容,电阻恢复到40左右,故障排除.LZ可以测试一下VCORE的电阻看看是不是过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