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杂牌的CRT在无信号输入的瞬间,满屏绿色。

楼主(2008-06-26):
有一台杂牌的CRT,能正常显示图。但在没有信号那一瞬间,整个屏是绿色的,并有绿回扫线(时间可能在2秒左右),测像管的G脚的电压在那时由正常的45V降负电压。
电路上没有找到问题,这种会是像管的问题吗?
无信号

网友:
拔下尾板再测一下电压就明白了

网友:
极有可能是显像管碰极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证实是像管有问题。 .

网友:
这种情况比较少见.由像管引起的瞬间碰极现象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