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P4VM800不过内存 (也解决)

楼主(2008-06-26):
该板拿来不过内存,查一电压没的3.3V的,跑线进时钟芯片RTM360-520,进入27脚,把27断开,电压正常,开机正常,问该脚事管什么的,断了没的事吧。现在是点亮,没进系统的,有人知道吗
在问现在换CPU座和南桥各多少钱
[
]
cpu
芯片

网友:
3.3V是系统总线电压,它与时钟芯片,IO,南桥都相连,

网友(2009-12-14):
是 91 92脚吗?
我现在1脚 和7脚的供电没有了 0.52V 和 1.08V 明显不正常
不知道怎么下手了

网友:
跑什么时钟线,电压就那几点,南桥1.5 内存产销3.3 V 5V 2.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