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款主板通病故障

楼主(2008-06-26):
华科845GVB主板:故障现象为不通电、强行可通电显示、测绿色线对地阻值无无穷大、无烧、短线痕迹、(是不是很奇怪绿色线无穷大还能强行通电)修法:把电源头取下、用接线把原绿色线的线路覆盖连接到电阻一端。在把电源头装回去、测绿色线有阻值、通电OK.

昂达N61G754:故障现象为CPU不工作、止板CPU座旁都会爆一个电容、检测卡有复位信号无代码显示、首先测CPU12V下面的RT9202八脚IC有无双宗波信号、无双宗波、直接更换RT9202、即可。本板80%坏止IC。

磐正EP-8NPAJ:故障现象为不通电、止板坏南桥居多、若南桥不汤、SB无短路、侧可直接更换RT9202IC(位于内存旁边)止IC坏后旁边有一个1R0电阻有明显烧坏的痕迹可不更换它直接换IC即可。

网友:
谢了,我这儿正好有一个N61G,没头绪,谢谢了,明天找个试试

网友:
好东西,值得一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