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非常奇怪的故障:HPC彩显通电即烧电源管(已修复)

楼主(2008-06-26):
一台HPC 15寸彩显通电即烧电源管,UC3842等元件,更换烧毁的元件后在保险处串接60W灯泡开机次极有输出,(断开行电源并接了一个灯泡负载),灯泡微红,以为已经排除故障,遂复原电路,一通电又烧电源管和UC3842,已经换了几个了还是这样,查尖峰吸收回路的元件正常,请问还有哪些元件会引起这个故障?

(故障已修复,故障原因请看后面的帖)

网友:
查看开关管的S极

查看一下电源开关管的S极连接的电阻的阻值。一般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几欧的。若变大或断开会经常烧UC3842与开关管

网友:
仔细检查所有元件是否正常.并且注意一下元件的大小是否正确.(如果你想正常点亮显示器的话.)可在保险处多并几个灯泡.

网友:
我修过几台都是开关电源次级的整流管击穿或漏电的
你可仔细查看下~

网友:
谢谢楼上几位的回复,现附一张图纸,里面红色方框内的元件是每次通电必烧的,除开关管Q502用7N60代换外,其余都换回原规格元件。R507,VR501,R508测量正常,R518,D506测量正常。一个问题始终弄不明白,为什么将F501断开后串接灯泡电路可以正常工作(次极有电压输出),而接上F501后就烧开关管Q502(红色框内烧掉的元件是烧Q502后的连锁发应)。

网友:
瓜的,这种问题都修不好啊
我觉得你修显示器是看哪个零件坏了,就把它换上,你就根本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会坏,明显就是电压大了烧了的嘛,搞不好就是电阻阻值变小了.

网友:
太不小心了。修电源部分是一定检查完,才能通电。要不有烧东西了

网友:
还有坏的件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一次,不同的是可以工作10分钟,烧的地方都相同,能查的地方都查过了,查不到问题,真的很郁闷

网友:
以我的经验是300v整流管有软击穿现象,或者行供电一次电源二极管性能不良,此保护电路有些不灵敏,你试着这条思路修吧

网友:
谢谢各位的回复,此机已经修复,故障原因为电路板太脏,漏电,300V电压通过漏电的电路板将高电压加到开关管的G极,使开关管迅速击穿而引起大片的元件损坏。我是在未装开关管的情况下通电发现开关管D极的跳线位置竟然有烟和发热,彻底清洁后就没这种现象了,再装开关管试机就一切正常了。

网友:
看来脏的机器先做一下清洁有必要.

网友:
踏破铁鞋无觅处  得来全不费工夫

网友:
看来清洗电路板,是维修的第一步了。

网友:
要是干净的线路板,这故障可就相当头疼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