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,开机从00到C1是哪里有问题?从哪里修起?

楼主(2008-06-26):
主板开机,从00到C1,就不走码了,换场管都不行,不知哪里修起!
插打阻值卡,有2。5电压,现在修哪里呢?
[
]
主板

网友:
没人帮到我吗?????

网友:
不过内存啊,检修内存的供电,负载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啊!!!

网友:
用内存假负载检查一下内存的2.5v,3.3v供电有没有

网友:
检测 内存旁边的 3055和 八角场管 是否正常 ,

网友(2008-08-07):
不过内存,查内存工作条件,打AD线对地阻值!!!!

网友:
实在不行重写下BIOS

网友:
是老板子的话就清理一下内存糟哦。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5739-1-2.html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5544-1-2.html

网友(2009-02-01):
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...看了上面的贴子,,,没看明白...哎..

网友:
您自己的内存检查一下是否有问题,插槽刮一下,VTT_VCC正常否,刷BIOS,干NB